[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VC890D)用错档烧表维修

楼主(2022-04-13):
前段时间万用表借给邻居用,还我时我也没检查,前几天用来量电阻时发现阻值差的离谱,量电压也不太准,正好我还有一个卡片式万用表,一校对发现万用表坏了,因为邻居还我已经过了老长时间了,也没法问邻居怎么用的,只好打开看看,也没发现烧了什么元件,不会修,只好去百度搜一下维修案例,结果很巧的是正好搜到本坛坛友相同型号相同故障,他的是电阻档测电压烧的,我估计我这个也是,根据文中描述得知是两个9013贴片三极管损坏(Q1、Q2),换上即好,于是马上TB买了100个,三块多钱,还包邮,等了三四天,今天到货马上换上,结果果然没让人失望,下面分享一下过程,第一次手机发贴,不知搞得对不对。

维修前,不短接表笔200Ω档无穷大

2,2KΩ档也是无穷大

3,20K到20M档都有底数了,跟坛友分享的故障现象一样

4,拆开很简单,先拆固定主板的5个螺丝,主板拿下来后再拆显示屏的固定螺丝,因为两个三极管就在显示屏下面

牛屎左下角两个并排的就是

这是拆下的2个,丝印是L6

这是换上的新的,丝印是J3?为啥不一样?

换上装好后短接表笔显示线阻0.3Ω

其他电阻档也没有底数了,找了几个拆机电阻试了一下没问题了,这是3M的五色环电阻,显示3.05

下面这是5.1Ω的五色环电阻,显示5.4减去线阻正好5.1

到此算是成功修复,谢谢@sonj 坛友之前的维修帖子,也希望能给其他人有同样情况的带来方便

网友A:
我的UT61A也电阻档测了一下电压,电阻档不准了,还没修

网友:
消灭零回复,也这样修过,竟然修好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一块这样的表,在外接锂电(3.7*2=7.4V)时,极性接反了,烧了,百度说主芯版烧了,网上同型号的太贵,放弃了。

网友C:
给邻居借表?楼主一定姓王

网友:
就怕这种猪一样的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T61A也电阻档测了一下电压,电阻档不准了,还没修

发会售后一般都免费修,修好还会给你免费寄回来,大部分掏寄到快递费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一块这样的表,在外接锂电(3.7*2=7.4V)时,极性接反了,烧了,百度说主芯版烧了, ...

如果是优利德,发回售后一般都免费修,修好还会给你免费寄回来,大部分掏寄过去的快递费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一块这样的表,在外接锂电(3.7*2=7.4V)时,极性接反了,烧了,百度说主芯版烧了, ...

如果是胜利,需要支付寄回运费。一般也是免费维修。换牛屎主控+校准。

网友:
修理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优利德,发回售后一般都免费修,修好还会给你免费寄回来,大部分掏寄过去的快递费可以了 ...

我的是胜利VC890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胜利,需要支付寄回运费。一般也是免费维修。换牛屎主控+校准。

觉得这表不值得修了,所以放弃了。谢谢

网友F:
有没有价值不重要,修好就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邻居借表?楼主一定姓王

已经知道我有,张嘴借哪好意思不借?再说借的时候也教了怎么用,就用一会,没想到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价值不重要,修好就有成就感!

确实是这样,不光是修好可以用,作为维修,哪怕是一个不起眼或者没啥价值的东西,修好就是感觉良好

网友:
楼主选J3的是对的,误测损坏是因为L6选型不当,我都怀疑胜利做了这么多年表到底怎么做的。

网友G:
修个毛呀,把万用表摔邻居脸上,让他给换个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个毛呀,把万用表摔邻居脸上,让他给换个福禄克

这事不好说,借还表和我发现问题已经过了十多天,这么多天没法说清,再说了,邻里邻居不好那样

网友:
一看就是没吃过亏的,买一个DT830系列的表,专门用来借给人使用,就行了,廉价便宜,如果用优惠券的话,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