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爱触屏音响改装第一阶段(刷机)

楼主(2022-04-13):
第一阶段刷机试试可不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安装包

网友A:
请问刷机了是否能安装第三方app?或者能不能删除自带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刷机了是否能安装第三方app?或者能不能删除自带应用?

可以自己下载第三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刷机了是否能安装第三方app?或者能不能删除自带应用?

我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系统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能改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下载第三方软件

那自带app能不能卸载掉?还是说您这个系统是纯净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自带app能不能卸载掉?还是说您这个系统是纯净系统?

是的 自带的被刷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自带的被刷掉了

联网后会被强制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后会被强制升级吗?

还没试过

网友B:
刷机需要拆开吗?

网友A:
看过很多破解的案例,联网后会被强制升级,不知道您这个方案是否例外,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需要拆开吗?

不需要我拆开是为了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很多破解的案例,联网后会被强制升级,不知道您这个方案是否例外,期待 ...

好的 我会在第二期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会在第二期更新

楼主,你好,请问有办法把这个腾讯叮当智能屏刷机或能支持安装第三方APP吗?8寸屏幕,内置电池,配置1+8G,闲置了可惜了啊,全网找资料,都没啊。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教程,家里有一个一直在吃灰

网友(2022-07-22):
期待看到后续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