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神们,有认识这个电动车充电器8脚芯片的,I 就服了U!

楼主(2022-04-13):
今晚拆了一个铅酸的48V电动车充电器打算改成锂电的,结果发现新大陆了。这个副边的8脚芯片太不合理了!
上图:

芯片的名字已经被打磨了,看不到,理论上它应该是个358之类的双运放。
但它的1脚竟然悬空!对,你没看错!悬空!而2脚明显是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再接三极管去驱动风扇的。

查遍了百度也没看到哪款双运放是2脚作为输出端的。也许是我见得少了。
所以到此来求教!

网友:
有很多充电器二次侧用的8脚单片机~

网友:
图样图森破,你知道海边的人怎样捉海龟吗?肚子翻过来就行了

网友:
我猜是个单片机,老眼昏花了,楼下继续

网友:
不要惊慌不要彷徨,定时芯片有些不就是这样吗

楼主:
这是正常的双运放的脚位。几乎所有双运放的脚位都一样,不管是4558、OP082、NE5532等等,这种设计是为了代换方便,真没见过2、8脚作为输出脚的

楼主:
确定不是定时芯片,这个从电路来说必须是一个双运放!!
谢谢拆机专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不是定时芯片,这个从电路来说必须是一个双运放!!
谢谢拆机专家! ...

2个电源脚 6个运放脚 总共8脚  你叫1叫悬空的运放怎么工作昵,所以不应该是运放,除非是单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源脚 6个运放脚 总共8脚  你叫1叫悬空的运放怎么工作昵,所以不应该是运放,除非是单运放 ...

我也是非常纳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源脚 6个运放脚 总共8脚  你叫1叫悬空的运放怎么工作昵,所以不应该是运放,除非是单运放 ...

但是从电路上看,2脚输出控制风扇启停,肯定是一个输出端,8脚输出控制红、绿灯,肯定也是一个输出端。所以无法解释啊!

网友:
刚好最近也在拆电动车充电器,搬个板凳坐下来学学,

楼主:
已知:6脚是供电端,4脚是接地的。2、8脚是两个运放的输出端,1脚悬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知:6脚是供电端,4脚是接地的。2、8脚是两个运放的输出端,1脚悬空

6脚接电源的运放有吗? 无解了,要么是个单片机,等其他大神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知:6脚是供电端,4脚是接地的。2、8脚是两个运放的输出端,1脚悬空

控制涓流充电的或浮充的一颗芯片,几乎铅酸充电器都有,一般这种充电器有3种8脚芯片一个是3842 一个是358控制转灯,另一个就是这个无字芯片,估计是国产的2B厂家做的,缺德呀连型号都不标。
另外说句题外话老外一般都会标芯片,你永远找不到对应的资料 ,而国产连标都不标,你就失去了寻找资料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涓流充电的或浮充的一颗芯片,几乎铅酸充电器都有,一般这种充电器有3种8脚芯片一个是3842 一个是358 ...

可是这个充电器只有两个8脚芯片。无字芯片理论上应该是运放而不是定时用的

网友:
就是好奇进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在TB上买了一个这样的,不敢用。便宜,现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双运放的脚位。几乎所有双运放的脚位都一样,不管是4558、OP082、NE5532等等,这种设计是为了代 ...

你把片子翻过来看就对上了。

网友:
搬个板凳坐下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