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黑群晖可以从U盘启动吗?不是引导安装,是直接启动

楼主(2022-04-13):
看了下网上好像只有引导安装的教程,没有看到能从U盘启动的教程,有玩过这个的知道吗?

网友A:
黑群晖不都是u盘引导吗 他会给所有硬盘安装dsm

网友B:
基本都是U盘启动的,安装完,U盘是不能拔掉的,今天刚折腾了黑群晖,原先装的二合一SSD引导加启动的6.17,今天改成6.23,U盘引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群晖不都是u盘引导吗 他会给所有硬盘安装dsm

我是想问不靠硬盘它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U盘启动的,安装完,U盘是不能拔掉的,今天刚折腾了黑群晖,原先装的二合一SSD引导加启动的6.17, ...

所以硬盘也需要,U盘也需要?没有硬盘的话装不了是吧?

网友:
有二合一的镜像,可以刷到u盘里试试,不过启动速度可能会很慢

网友:
U盘引导,硬盘给小姐姐安家。

网友C:
楼上的说过了 有二合一的引导盘制作的,引导盘的容量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过了 有二合一的引导盘制作的,引导盘的容量也可以用的

但是只是制作吧?硬盘还是要的吧?不用硬盘就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过了 有二合一的引导盘制作的,引导盘的容量也可以用的

哦,是我理解错了,我去找找看二合一的镜像看看

网友:
我就是用U盘启动,做了个转接直接插usb2.0

网友:
没有硬盘你要群晖干啥?群晖是nas,硬盘都没有怎么做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