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世心功率插座并加装背光

楼主(2022-04-13):
网上买了个世心牌功率插座,为了省钱,买了最便宜的,不带背光功能,带背光的要贵6元钱。外观,方方正正,挺正经的:

拆开看看,发现背光电路齐全,就差2个灯珠了:

翻出之前修X200买的灯条剩下的,剪下3颗:

焊上:

装回去,看看效果:

是不是很惊艳啊,这不行啊,不均匀啊。
翻出一块坏的液晶显示屏,拆均光板

这是坏了的液晶屏

撕去显示屏的反射膜:

比划一下大小:

裁剪,打磨,修整,略去若干字和1小时时间........
先测试下,没加反射片,可直视PCB:

装上反射膜,组装回去,好像小了点,漏了:

这里是背光设置,1=常亮,0=10秒无按键自动熄灭:

再来一张,因为加了均光板,字像是漂浮的:

------End。

网友:
这个盘的不错,把我的也拆开看看

网友:
折腾得挺好!

网友A:
我改过一个,不知为什么背光一亮电流就有底数了,最后只好独立5V供电,常亮

网友:
反射膜和液晶屏插入均光板?反射膜不是利用原有的吗?怎么会小了?

网友:
回头把我那个也整整

网友:
最好找些废旧播放器拆屏幕,或者用其它东西拆的透明塑料片,垫层纸片,磨砂塑料片调整。

网友:
厉害,是估计就是买个某某10a的wifi插座,质量和准确度肯定不如,实际已经换修一次了

网友B:
这个功率计能用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计能用住吗

用不住,很差的

网友:
太亮了,刺眼

网友:
希望能用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个,不知为什么背光一亮电流就有底数了,最后只好独立5V供电,常亮 ...

功率很敏感吧,早期的分辨率比较低,需要比较大的功率才反应

网友:
不错,不错,我就做不到这么好,赞一个!

网友:
撕掉全反膜,贴上半透膜,加一块背光板,是不是比这样好些

网友:
以前跟风买的一直在睡觉,不折腾。

网友:
啥原理?看不明白啊

网友C(2022-05-25):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同时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ò ∀ ó。)想顺便问一下多少钱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同时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ò ∀ ó。)想顺便问一下多少钱入手!! ...

19.5买的,不是很划算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