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泡水两年浇花用的5v小水泵

楼主(2022-04-13):
这个水泵用定时器控制每天浇花30秒,最近水泵不能转了,刚开始以为锈死了,拨动一下叶轮转了几天后就又不转了,泡水两年也该换新了。接下来进入拆解步骤。
这样子的小水泵
撬开底部,塑料叶轮已经被染黄了

撬开顶部,好多水啊
拔出电机,分开电机和叶轮

全家福

总结,这个水泵如果泡水太久电机转子内部会进水,水顺着转轴进入电机内部,时间长了会生锈造成电机卡死堵转。3-4元的小水泵泡水运行了两年也回本了。

网友:
值了,才几块钱用了2年

网友A:
涂点黄油,有一定的水封效果。

网友B:
看着像140电机,其实鱼缸潜水泵用来浇花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点黄油,有一定的水封效果。

学到了,主要是我这就几盆花,也不需要太多的流量,这玩意为了防漏水塑料壳粘的很严实,没办法拆解,坏了就换吧,或者就像4楼所说换鱼缸潜水泵。

网友:
值了值了这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140电机,其实鱼缸潜水泵用来浇花更耐用

等花多了再换吧,几盆花用不了那么多水

网友:
看来得换无刷水泵耐用些,或者鱼缸潜水泵。

网友:
你家水族食物不缺铁,多好

网友C:
买个汽车雨刮喷水壶带电机的效果好得很,

网友:
电刷还好,防水不行。使用成本每天1分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汽车雨刮喷水壶带电机的效果好得很,

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密封不好,偷工减料

网友:
值了这价格

网友:
2块钱真划算

网友:
还是那种磁力传动的设计更合理

网友:
上面说的,汽车雨刷喷水泵比较合适,鱼缸水泵也可以,小的可能扬程不是太高

网友:
高湿环境不适宜这种电机

网友:
桶装水吸水器中的隔膜泵可以用得上吗?

网友:
应该是转轴处的水封老化引起的进水。不过这价格坏了买新的,当消耗品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