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RQ-SX41磁带随身听拆解换皮带

楼主(2022-04-13):
套了年前淘的,需要更换皮带和惰轮卡子,配件年前都到了一直懒的打理,最近没啥事搞一搞:

成色还不错,电池触点非常新,功能比较简单不带收音机,放在当年也是根本不敢想的存在,一般工人家庭根本不会给孩子买的。

拧下螺丝就能开盖,喜闻乐见的松下风格。

皮带老化断裂。

松下薄机通病,惰轮卡子断裂。

松下机器最烦人的就是换皮带必须焊下电机等焊点才能更换,并且要两根皮带,不像索尼一根皮带解决,并且不用动电路板。看网上有大神发明不用取下电路板就能更换皮带的教程,个人认为不太可取,老化的皮带变得非常软黏,会粘在传动轮缝隙中,本来就不好清理,不取下电路板更不可能清理干净,必定会对新的皮带和播放效果造成影响。

芯片和元器件特写。

更换配件后正反播放正常不偏音不颤音,完美修复。

网友A:
说实话,这玩意的音质先不说好坏,就是这玩意的续航真的很厉害,我买的那个松下内置电池加外置电池号称100小时,真的很厉害!

网友B:
居然不颤音?那么神的吗

网友:
这东西非常容易坏,各种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颤音?那么神的吗

的确不颤音,我碰到最多的是磁带翻转后偏音比较明显的,皮带规格没错,惰轮卡子更换一般都能修好,当然机械部分没有其他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玩意的音质先不说好坏,就是这玩意的续航真的很厉害,我买的那个松下内置电池加外置电池号称100 ...

的确,日本随身听一类续航都很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玩意的音质先不说好坏,就是这玩意的续航真的很厉害,我买的那个松下内置电池加外置电池号称100 ...

日本的机器设计理念就是非常节能,一般使用无刷电机,收带的速度和力度非常合理,工作电流在50ma以下,。不像是中国的机器,收带速度过快,收带劲大,两节电池只能听2个小时。这个差距非常明显了!

网友C:
这种皮带老化后会变成糊状,粘力非常大,时间长了非常难清理,不什么为什么!

网友D:
楼主好手艺,请大神指点配件哪里可以购买,谢谢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好东西,皮带老化是通病。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不知道皮带在哪儿买。

网友:
更换后不颤音,不错

网友E:
现在老机器的配件难找

网友:
搬个板凳坐下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老机器的配件难找

皮带之类易损件网上还是很多的,只是卖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请大神指点配件哪里可以购买,谢谢

淘宝或者小黄鱼搜索关键字就行了,还是不少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皮带老化后会变成糊状,粘力非常大,时间长了非常难清理,不什么为什么! ...

的确,我这台就是,用刀片垫着酒精棉片在缝隙里清理了好久,不见黑色痕迹才算完。

网友F:
还有一种不拆主板方法了解一下,我选也是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不拆主板方法了解一下,我选也是拆的。。。。

不拆无法彻底清洁传动轮皮带槽内残留的皮带,肯定会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
皮带老化确实是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拆焊电路板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