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OE电源为什么是48V?

楼主(2022-04-13):
为什么选择48V?有何特点作用?优缺点是?

网友:
电压高才传得远,压降才小,但是太高又不安全,所以是48。

网友:
我估计是为了1.兼容48V通信电源,2.远距离输电

网友:
由于电信局与家庭里的电话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为了保证一定的服务范围,局端交换机的电源电压不能过低,所以采用了-48V电源。
受通信线线径的限制,电压不能过高,不安全;保证交换机与终端用户的通信距离在一定范围内,电压又不能过低。

网友:
p=ui
Q=I^2Rt
u大i小

网友:
所以楼上的老铁们,都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A:
防止线长降压,其实到了内部都是降压5V和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线长降压,其实到了内部都是降压5V和3.3V

好像是公共点电压降到12V吧,各芯片有另外的工作电压

网友:
通信电源48v,应该是历史遗留

网友:
应该是电流小吧

网友:
高电压,小电流,减少传输损耗。

网友:
48V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最早应用于电话系统,提高电压减小线缆上的损耗,至于这个电压为啥是负,因为供电正极端接地用电化学腐蚀的原理保护线缆的负极端

网友:
略高于安全电压36V,其实48V也是安全的。

网友B:
48v直流是安全电压,另外压降小,传输远。交流电安全电源36乘以1.414转换直流电压50v左右  所以poe一般是48v到53.5v  。另外也是4个铅酸电池的电压兼容机房通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直流是安全电压,另外压降小,传输远。交流电安全电源36乘以1.414转换直流电压50v左右  所以poe一般是48 ...

学习了,非常有技术含量!

网友:
和市电220V 道理差不多吧

网友:
以前的通讯供电标准延续下来的。

网友:
我用网线接普通模拟探头,超过10米12V就压降到了10V,直接夜间红外一启动就挂了,最后把电源这里电压提高到17V,才能保证正常使用。

网友:
经验数值,  性价比最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直流是安全电压,另外压降小,传输远。交流电安全电源36乘以1.414转换直流电压50v左右  所以poe一般是48 ...

学习了,原来只知道是为了传输距离远,原来还有这么多因素,说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