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瓶装{新}酒,一块老声卡芯片的前世今生(CM6206)

楼主(2022-04-13):
几年前还没换新电脑的时候在用的是一台华硕的i3笔记本,声音输出有明显的不可控底噪,很烦人,就在某宝上搜外置声卡,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个玩意。。

当时觉得价格不贵,而且看介绍还是5.1声道的,就买回来了,买的时候没报多大希望,只希望底噪很小就行了,到手后发现底噪是有,在能接受的范围内,于是将就着用,后来换了新电脑,这玩意就被我闲置了起来,问题在于新电脑内置声卡也有底噪,不过很小,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但心里总觉得不爽。前段时间因为疫情无聊,又把这玩意翻出来了,因为之前拆开过,知道芯片型号,是CM6206-LX,很老的一块芯片了,网上搜关于这芯片的资料发现了CM6206芯片的资料,还有多年前一位仁兄做的电路方案,加上在家无聊,于是想着干脆自己画个板,然后故事就开始了。。

一开始按照CM6206芯片画的板,板子宽度109.2mm,这样可以直接用某宝上相应规格的铝型材外壳,之所以用这个主要是因为这芯片带了耳机输出接口,比较方便,而CM6206-LX则取消了这个接口,二者另外一点区别在于CM6206是7.1声道输出,而CM6206-LX则是5.1声道输出,板子画好后提交到了嘉立创,然后还没等板子做好发回来,就发现了布线上的错误。。。都出在接口上,第一处是耳机接口,由于之前没用过PJ307-8PIN的接口,导致做封装的时候把后面开关线序画错了,很悲剧,第二处错误出在SPDIF-IN接口上,太相信官方电路图了,直接把图上的错误照抄到了板子上,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因此这第一版就彻底凉凉了。。。

修改完错误后,准备重新打板,转念一想,这次不如用手头上这个CM6206-LX的外置声卡先验证下电路是否正常,于是乎就又画了一版CM6206-LX的PCB版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月可以免费打板两次,再者如果电路正确,又能把手头这个声卡的底噪问题干掉,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拆开手头上的声卡,看到原来的PCB板,为了省成本,搞拼版,然后就成了这造型,仔细看了下这个设计,发现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地线的划分问题,可以说压根就没有地线划分的存在,其次MIC-IN本来是左右两声道立体声输入,但这板上一个声道输入,之后进入芯片的MICI-L和MICI-R引脚,LINE-IN输入的耦合电容官方线路图上是10uF,这里用了两个0.1uF的贴片电容,USB数据线没有做差分处理,只是加了匹配电阻,音频模拟信号线宽只有0.254mm,太细!总之越看问题越多,突然就觉得必须要重新布线了!于是就是一顿暴力拆解,有些地方的铜皮都被我干掉了。。。

这是重新布线后的板子,省略的元件都添加上了,数字地和模拟地也划分开了,由于手头上没有BAT54A,于是只能用两个插接件的1N4148来代替,好在还能放下,(瞧瞧那一排歪六七八的电解电容,就能看到这焊功有多渣,另外官方给出的耦合电容都是10uF,手头上没有,就把原板子上100uF的电容又用上了,也懒得在计算了,反正原来就能用。。。)

芯片是LQFP-48封装,引脚很密集,电烙铁纯手工焊接。。(这么一看,我这焊功好像也没有多渣。。)

板子背面,一部分正面贴不下的元件放到了背面,还有芯片的储能电容放到了背面。

数据线部分做了差分布线,并且进行了线长的匹配,正负信号线长度差为0.845mil,然后在USB接口处加了一块ESD芯片。

正好附上USB2.0共面阻抗的数据,大家需要布线的话可以直接使用,USB的典型阻抗是90欧姆,双层板只能用共面差分结构,图片上有详细数据与注意事项。

还发现个有趣的地方,这个数字接口的顶部竟然被削去了一部分,估计是焊好板子后才发现选取的元件装不到壳子里,也不知道原先这个画板的人画板前是怎么考虑的,非得找个大一点的元件然后练下手工活吗?

装盒,让老芯片新生!

接入电脑后一开始没声音,但是一切都是正常的,后来装了驱动就OK了,耳机插入到FrontOut接口,一丁点底噪都没有,至此电路得到了验证,底噪问题消除了~!现在可以回到最初CM6206的PCB版图上了!所有问题均已修正,可以放心的去打板了。

虽然这是一块很老的芯片,并且采样率也只有48KHz,在今天这个动不动就192KHz的时代,这样的参数显得很落后,但从实际听感来说,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这还只是之前偷工减料时的听感,另外闲着没事在某宝上搜了下USB外置声卡,发现了这个东西,认真研究了一番,我觉得这玩意内置的就是CM6206,原因在于其一,这品牌的声卡很喜欢用CMEDIA的芯片,无论是USB声卡还是PCI声卡大多都是CMEDIA的芯片,其二这个外置声卡无论从接口还是从声卡的技术参数来看,都与CM6206一致,如此说来,我是不是很快就会拥有一辆自制的德国坦克了???

网友A:
楼主这一波DIY提升也不大吧?下个项目搞个CM6631 + 外置DAC芯片的

网友B:
我也想搞一块外置的7.1的声卡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
输出耦合电容换一下吧,这种山寨贴片电解电容素质实在太差了。
实在不行用mlcc也比这种垃圾强啊,当然音频电容会更好

网友:
楼主的手工太强了,布线的板子真心漂亮,而且把元件都补上了,质量更高了。

网友:
DIY得很好啊,很棒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D:
贴片我用ptc加热焊接,单面贴片多少腿儿都不怕

楼主是牛人,建议:usb可以换成typec的,在增加一个5.25大头输出

网友:
加精的文章,帮顶。

网友:
这才是产品不是商品。

网友:
俄罗斯坦克

网友:
厉害厉害,板子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波DIY提升也不大吧?下个项目搞个CM6631 + 外置DAC芯片的

第一次做嘛,完了我想试试664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耦合电容换一下吧,这种山寨贴片电解电容素质实在太差了。
实在不行用mlcc也比这种垃圾强啊,当然音频 ...

目前都是实验性质的,等搞DAC的时候就用点好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我用ptc加热焊接,单面贴片多少腿儿都不怕

楼主是牛人,建议:usb可以换成typec的,在增加一个5.25大 ...

完了做DAC的时候就这样搞,还要加一级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一块外置的7.1的声卡

第一次做的话,可以尝试下这芯片,比较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
芯片用的老点,布线楼主玩的很6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是实验性质的,等搞DAC的时候就用点好的元件。。。

请教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这个要怎么处理?直接数字地和模拟地不相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这个要怎么处理?直接数字地和模拟地不相连吗? ...

电源和地线分别用磁珠区分成模拟与数字两路,模拟器件形成模拟回路,数字器件形成数字回路。磁珠也可用0R电阻替代,具体功率看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