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添三个元件大幅延长电蚊拍按钮开关寿命

楼主(2022-04-13):
今天屋里竟然进了只大蚊子,赶紧翻出来去年的电蚊拍干它,结果第一只拍子按不亮,无语。
赶紧拆开看看,电池原配是2节干电池,改成了18650锂电,电压还有3.9V,按下开关,没反应。果然是开关坏了。
其实早就换过一次按钮了,原配是方形的,内部氧化,去年换成了这种金属按钮,并联,结果也挂了

两个按钮都是氧化不导电了

这种金属按钮拆散就没法装回去了,一块多钱打水漂

只好再拿出一个金属按钮,准备装上,想了想不对,要是再坏怎么办,拿出电源测试了一下,我的天,4V供电,工作电流0.8A,难怪原配的按钮和后配的按钮都扛不住。

赶紧翻出来一个N-mos,75N75,最常见的,

把mos焊到板子上,利用按钮开关控制MOS的导通,这样走过按钮的电流忽略不计,寿命应该长了吧

反正只有三个元件,棚搭了,套管,实验成功

大金属按钮手感就是好

最后是图纸,加了两个电阻和一颗mos,按钮控制mos管导通,这样走过按钮的电流从0.8A降到毫安级别,
即使天长日久按钮轻微氧化,mos依旧还能导通工作,哈哈,献丑了

网友A:
竟然用了一颗75n75,带几十个电蚊拍都富裕,一颗sot23封装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了一颗75n75,带几十个电蚊拍都富裕,一颗sot23封装的就行了

太小的蚊子腿不方便焊,哈哈哈哈

网友B:
阿熊隔离趣事多,家里进只大蚊子

楼下接

网友:
膜拜大神  这个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熊隔离趣事多,家里进只大蚊子

楼下接

蚊子太可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小的蚊子腿不方便焊,哈哈哈哈

还要考虑vgson,75n75开启电压较高,电池电压稍低时可能开通不足~

网友:
夏天找一堆蚊子一拍子下去非常解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熊隔离趣事多,家里进只大蚊子

楼下接

阿熊解除愁啊愁,外面透气小弟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阿熊解除愁啊愁,外面透气小弟弟

不帮人给充电器8脚猜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帮人给充电器8脚猜闷了

哈哈哈,闲得无聊解解闷,虽说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帮人给充电器8脚猜闷了

感觉比被关疯了的楼主好多了,心情愉悦就多闲话了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闲得无聊解解闷,虽说很无语

都告诉他是花姑娘了认准了是大叔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收藏备用,多谢了!

网友:
土豪, 任性!

网友:
我被这按键气过好几回,每次好不容易盯准了蚊子,就要送它灰飞烟灭,挥过去,没响,它还晃一下就不见了,仔细一看,好嘛,灯不亮!

网友:
用手电专用开关还行

网友:
太奢侈了,用一辆车修一个拍子,当年的电动车,整车就1个75n75带电机

网友:
你这个这个0.8A电流,不知道鼠标微动开关行不行,行的话可以去薅一点。我自己薅了几十个,写着1A125V。

网友:
你那都有蚊子了,我这柳树才刚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