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还有什么好办法清洗打印喷头

楼主(2022-04-1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046-1-1.html
折腾这个古董终于能开机运行,最后还是喷头堵的死死的,正用无水酒精泡着,也不知好使不,还有什么好办法?有家用不贵的超声波清洗机推荐下。

ps:现在看,之前机器开机墨车不走,就是进纸电机转不动了,借机会全拆了清洗,但愿喷头也能洗出来。

网友A:
时间长了很难洗的,现在超声波清洗机也不贵的,不过要效果还得选工业用功率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很难洗的,现在超声波清洗机也不贵的,不过要效果还得选工业用功率大点的 ...

是看瓦数?一般需要多大瓦数的。

网友B:
就算洗了能用,以后还得堵,一劳永逸还得是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洗了能用,以后还得堵,一劳永逸还得是激光

主要是打些小孩照片,彩打激光还是太贵

网友C:
喷墨彩色照片得塑封,要不老化快,见水也不行

网友:
我用超声波清洗器,洗的非常干净

网友D:
超声波洗,加热一下更好,可以200块租你1天,或者200块买个新的

网友:
不想堵头只能换激光打印机

网友:
得经常用,要不就是出租

网友E:
我家连喷机喷头超级好洗,这个喷头咋这么大?一般需要温水泡加压才行,光泡没啥用,无水酒精更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洗了能用,以后还得堵,一劳永逸还得是激光

喷墨墨水几乎不要钱,激光能比?而且现在连喷头随便都能打几千张,成本是激光无法想象的(就是纸要钱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喷墨彩色照片得塑封,要不老化快,见水也不行

那是你用的水性墨,油性墨没听说有短时间褪色的,而且油性墨基本上不堵头,唯一缺点就是贵,所以还是水性墨为主

网友:
看喷头就觉得像爱普生,进去一看果然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水溶剂的墨汁,还是应该用纯净水合适

网友:
洗眼镜那个东西应该就行,好像才二三百,但我一般都是用酒精湿巾猛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用的水性墨,油性墨没听说有短时间褪色的,而且油性墨基本上不堵头,唯一缺点就是贵,所以还是水性 ...

油性的不堵头?以前还以为都堵,油的不好弄,就用水性的了。
要是能开,油的不堵头,以后就用油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连喷机喷头超级好洗,这个喷头咋这么大?一般需要温水泡加压才行,光泡没啥用,无水酒精更没用 ...

下面泡温水,上面连注射器加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洗,加热一下更好,可以200块租你1天,或者200块买个新的

打劫!楼主说,我买个新的算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