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DIY方案U盘256GB来自雷骑科技SM3350AB+SSUFS2.0MLC评测数据

楼主(2022-04-14):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芯片板特写、评测主机配置、各类性能数据。
③该产品为来自雷骑科技。
④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芯片板正面

芯片板背面

评测主机配置

补充内容 (2022-10-11 18:53):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9392320198

楼主:
实际容量

固件信息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Win10消费者版64位21H2原版镜像【mar2022】,约5.50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写入

读取

网友A:
现在UFS盘速度感觉可以超过一波固态U盘了,可以装一个WinToGo试试看效果如何。不知测试的时候温度如何?看需不需要加严格的散热措施

网友:
一直看大神们折腾U盘,可惜一直不会。读写速度真不错。

网友:
数据不错,主控发热量如何。

网友:
lz多少钱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UFS盘速度感觉可以超过一波固态U盘了,可以装一个WinToGo试试看效果如何。不知测试的时候温度如何?看 ...

需要加装散热贴

网友:
温度肯定不会低,跑圈时就是个小电炉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啊,现在很多主控也有4k但是多线程不行,这个明显有提升了

网友:
不发热其实还是可以的,毕竟有4K

网友:
楼主电脑配置好啊,硬盘更是牛啊

网友:
这不错,优点是单芯片
不像ssd u盘上边是2颗芯片
写入也说的过去260m
比903 用slc 还好吧

网友:
这电脑配置很高啊!测试的U盘读写速度也够快的了,关键是还有4K速度!

网友:
自制的U盘,牛人!!!

网友:
看起来真的不错哦,啥时候也整一个玩玩

网友:
有个坏的mate9主板,也想用闪存改一下U盘

网友(2023-11-27):
看起来不错,也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