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sX耳机闪白灯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4-14):
前几天淘了一个坏的beatsx耳机 闪白灯。拆开来一看是排线太短 松了 果断加长 维修完成 成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错

谢谢了 这个耳机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22-07-04):
手艺不错,这个耳机声音还不错高低音效果显著。

网友(2022-09-12):
工作台不错,铁丝铁夹子固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