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HDMI转VGA接头拆开看看

楼主(2022-04-14):
捡了个HDMI转VGA接头拆开看看

网友:
照片不清晰啊

网友:
方案基本差不多,这个还带音频输出

网友A:
能用上就好,不然扔垃圾桶

网友:
老式显示器的福音啊,还有不少是vga+dvi,显卡发展太快。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上就好,不然扔垃圾桶

必然是 垃圾桶的

网友:
好东西,昨天我同事还在找这个,还打算买个49元的,我说太贵了,要是我就买个6.8元的,不过不包邮。

网友:
现在东西真便宜,这玩意几块钱还包邮

网友:
格式是转换了,但分辨率也降低了。

网友:
HDMI转vga需要转换芯片的,画面会有延迟

网友:
能用就好,还在乎一点损失。

网友:
能用就行不纠结

网友:
这个很实用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这样的不带音频的。

网友:
淘汰的显示器看电视使用中.........

网友:
这玩意很容易坏。。。。。。。。。

网友:
这种带音频输出的方便些,千万不要买那种不带音频接口的;前几天,我刚搞了个不带音频的转接,准备来把网络机顶盒的HDMI连接到VGA显示器上看电视,只能看到画面,网络机顶盒原来的音频输出R和L,没信号了,原来是因为HDMI线连接后,自动屏蔽了原来的音频信号;所以如果买HDMI转VGA的设备,一定要选择带音频接口的,可以连接小音箱。

网友:
里面还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