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反显屏的万用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4-14):
      反显屏的万用表,因为数字自发光,相当于只要开机就打开背光,在黑暗环境也看得清,但直射阳光下反而就看不清了,同时耗电大。要真是这样,那反显屏也没有优势。不知我理解对不对?还有什么优缺点,好用吗?请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好看,独特,缺点你都说完了

网友:
我是不喜欢反显的,看着不舒服,还耗电,再说用表的地方大多都有光线吧,也就用钳表的地方可能会用到背光

网友:
固定位置用还是不错的,比如台式机。移动使用就不行了,耗电小才好。

网友:
习惯就好,反转屏不过是一种显示风格。

网友A:
如果是液晶的的显示屏,即使是反显的,也是有背光的,只是偏振片改变了角度而已。

网友B:
反显正显随便改,反显的优点就是耗电快老化快促进g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显正显随便改,反显的优点就是耗电快老化快促进gdp~

请问能随便改显示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随便改显示方式吗?

随便改~

网友C:
没见过呀,楼主应该发两张照片,让小白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晶的的显示屏,即使是反显的,也是有背光的,只是偏振片改变了角度而已。 ...

如果只是偏振角度问题,那反显屏不应该费电吧,应该耗电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呀,楼主应该发两张照片,让小白见识一下

我现在没有,只是看中一款表是反显屏的,不知好坏,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各有所爱吧

网友:
个人喜欢就好,只要喜欢,就会忽视那点缺点

网友D:
反显屏万用表的数字会自发光?单从表的显示屏来讲,正显与反显,区别在于偏振片的安装方向,与是否耗电无关。

网友:
反显 就是卖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显屏万用表的数字会自发光?单从表的显示屏来讲,正显与反显,区别在于偏振片的安装方向,与是否耗电无关 ...

谢谢指点,我理解有误。

网友:
反显屏不是数字会发光。而是他不打开背光几乎看不见!?背光是常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偏振角度问题,那反显屏不应该费电吧,应该耗电是一样的啊?

反显的话,需要加上背光才好看。所以背光要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