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u盘散热方案分享

楼主(2022-04-14):
u盘是自己diy的SM2246en加1efk双贴因为之前跑圈温度总是过高,害怕颗粒寿命所以才想着着手改散热购买链接都已经放在帖子最后面了,散热贴是莱尔德hd300大家去淘宝买一片0.5毫米的就行装的时候比较紧要用力点

两个风扇的线是自己打孔从usb引出的供电经过测试稳定性没有问题

usb从左往右第二脚是正,倒数第二脚为负,焊接的时候小心和旁边的点连锡。风扇均是淘宝购买想要的我放上了图片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缺点是风扇的线最好自己拆了重新焊接一下我是自己换了线,风扇很好拆沿着风扇四周轻轻一撬就开了,声音也会有点大但是风速高效果很好,所以我加了开关risym家的优点是包邮

这是之前跑圈分分钟破80度

图片温度不是最高温度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后面是我中途开了风扇

59度就很nice【淘宝】https://m.tb.cn/h.fqI2KfT?tk=ar5527pVH8s     拨动开关单双排直插卧式小微型电源开关滑动档位波动波段
【淘宝】https://m.tb.cn/h.fqIWkBl?tk=3LAT27pUGgL     1704 AD01703HX04AB00 1.7CM3.3V5V无人机笔记本微型散热风扇
【淘宝】https://m.tb.cn/h.fJHO1Na?tk=4AMX27pUCqL    莱尔德HD300 导热硅胶片硅脂垫片m2显卡笔记本显存散热绝缘垫片

网友A:
不方便了呀  口袋会把开关压坏了

网友:
人才啊
把风扇内置了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方便了呀  口袋会把开关压坏了

楼主:
所有的购买链接在帖子最后

楼主:
人才啊
把风扇内置了才是王道

要是可以自己设计外壳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挺有创意的,哈哈。之前好像看到过一款500RMB的NVME硬盘盒就带涡轮风扇的。

网友:
这手艺,这方案,这结果,无法让人直视

网友B:
可以用CNC加工一个壳子,预留风扇位

网友:
自带风扇的nvme硬盘盒太多了,何苦呢

网友C:
对供电要求更高了

网友:
难道我是完美主义者?表示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NC加工一个壳子,预留风扇位

我也想啊,奈何没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供电要求更高了

风扇电压3.3v~5v电流0.1a问题不大

网友:
没必要吧,可以直接加1117-3.3给闪存供电试试。

网友:
弄个60度的温控器自动控制岂不更好。

网友:
简化下, 取消开关就可以了.
或使用温控也可以.

网友:
想法很好啦 就是体积……
你可以想想让外壳多点面积,比如做散热鳞片。

网友:
手上有个754的2246EN 某鱼捡漏的 温度可以煎鸡蛋 看到这个感觉又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