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帮人换了个音响的时序器,做工程的都是用最低的成本赚最大的钱

楼主(2022-04-14):
今天帮人换了个音响的时序器,之前开会时听到时序器的继电器乱跳,真的的怕烧坏东西,帮他们在网上找了一个,带滤波的,叫他们买回来,我帮换。看看这些做工程的良心,真的好吗
这个是新的,在某东上699

这个旧的某东上找不到

好奇心,拆开看一下做工,电线一般般。特别是地线,就是电阻引脚大小的线接在一起,接在一个镙丝上面,没拍出来

看插头发黄,估计问题有可能在这里

不想吐槽

网友A:
变压器换个功率大点,质量好点的。

不要小看那一排继电器,功耗可不小。

网友B:
控制灯光的???

网友:
什么继电器啊

网友C:
继电器噪音解决不掉,换电子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噪音解决不掉,换电子开关的

电子开关是那一种,固态继电器?反正这个换上去稳得很,继电器不会乱响了

网友:
这东西最好长期通电,我单位就因为放假断开电,结果里面的电池失电漏液损坏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灯光的???

控灯光的功率太小了,我看那种一般有个大箱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换个功率大点,质量好点的。

不要小看那一排继电器,功耗可不小。 ...

新的那个继电器标30A还是40A,旧的一看就是差,估计继电器牌子不行。这个只是开会,没灯光的,功率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那个继电器标30A还是40A,旧的一看就是差,估计继电器牌子不行。这个只是开会,没灯光的,功率不大 ...

我是说这种体积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不小的,都工作后,变压器的负载不小。

导致变压器过热发黄。

网友:
没想到这东西还这么贵,扔了好几个

网友:
继电器噪音解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种体积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不小的,都工作后,变压器的负载不小。

导致变压器过热发黄。 ...

维持继电器吸合的电流不会要多大吧?不是我的东西,没去量。我觉得是线材小,接头过的电流大发热引起接触不良,还有电磁干扰,所以我专门找了带滤波的,目前感觉靠谱,等时间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灯光的???

控制音响的,音响输入输入,前置后置,功率输出,为了保护机器还有喇叭开关机要有一定的顺序

网友:
这个时序器如果不好的话,对接在它这里的设备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用这类设备的要么是单位,要么是靠这个赚钱的演出用,所以,还是要以可靠为主啊!

网友:
那么贵价格,都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比机械继电器可靠,干扰更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制灯光的???

我见过是控制多媒体机柜的,开的时候里面卡卡响半天,然后看一排灯就亮了。
估计是防止设备太多同时开启对电网冲击太大吧,尤其是开关电源刚通电的那瞬间,电流可是不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是控制多媒体机柜的,开的时候里面卡卡响半天,然后看一排灯就亮了。
估计是防止设备太多同时开启 ...

音响设备开启关闭时讲究顺序
比如信号源、功放、调音台等等,要按一定的顺序通电,以免损坏音箱设备

这个玩意就是按顺序延迟给设备通电,开机时按一下它的开关就行了,关机时也是,它也负责按顺序断电

网友:
恕我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