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选择!!坛友们给个建议看

楼主(2022-04-14):
之前介绍过我的化外电源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062-1-1.html

现在我打算拆解全新改造
看中2款逆变器,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哪个算正弦波,哪个性价比高!谢谢!
近期准备启动改造!!!
另外:是不是比我原来那个会好很多啊

这款价格418元

这款价格528元

网友A:
蚂蚁大的模糊图片你都不如直接上链接,两款都是正弦波,第一款用料比第二款好,但是虚标最少1倍,第二款光看板子散热差点事儿,如果壳子够猛也问题不大,看变压器虚标30%~

网友B:
明显第二款好,同用途躺着的变压器功率比立着的大,电容个子也大,重量也重,做工看着也不错,就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蚂蚁大的模糊图片你都不如直接上链接,两款都是正弦波,第一款用料比第二款好,但是虚标最少1倍,第 ...

不会吧,我看着图挺大的(主要发链接我怕说是打广告的),你的是意思说这2款也就1000W功率,这也太虚了,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第二款好,同用途躺着的变压器功率比立着的大,电容个子也大,重量也重,做工看着也不错,就选它了!{: ...

你再瞎说我揍你

网友C:
有能力上咸鱼上收,有很多坏的卖家没有能力修的,买回来自己修一下,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第二款好,同用途躺着的变压器功率比立着的大,电容个子也大,重量也重,做工看着也不错,就选它了!{: ...

谢谢意见,如果确实好,倒也不差这100多块钱,它功率足不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看着图挺大的(主要发链接我怕说是打广告的),你的是意思说这2款也就1000W功率,这也 ...

图片本身不算小,但是图片里的逆变器可不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如果确实好,倒也不差这100多块钱,它功率足不足啊

两款如果标1000w额定峰值2000实打实的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如果确实好,倒也不差这100多块钱,它功率足不足啊

一般不是名牌的国产货,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功率减半使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能力上咸鱼上收,有很多坏的卖家没有能力修的,买回来自己修一下,很划算 ...

我肯定没这专业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款如果标1000w额定峰值2000实打实的足~

这么说我就非常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就非常明白了

嗯 第一款虽然虚标很大,但是用在1000w连续 温升 稳定性一定强于第二款。第一款前级310v升压 6颗管子用了大面积散热器,后级spwm h桥也是大面积散热器。一级升压 spwm斩波 两块独立小板便于拆换。前级推挽升压用小容量多数量电解滤波,效果比大容量单颗或两颗要好。输出lc滤波和共模抑制两款接近,第二款用的电容和电感稍好一点,总体如果作为1000w足量逆变器去买,第一款无论价格还是用料都强于第二款 稳定性也会强一些,但是颜值做工要比第二款差些。价格也更低一些~

网友:
第二个好 用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第一款虽然虚标很大,但是用在1000w连续 温升 稳定性一定强于第二款。第一款前级310v升压 6颗管子用了 ...

你是真专业了,牛逼,还有这是正弦波的吧,是的话就买了 1000W就1000W吧  这价位估计也就能买到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真专业了,牛逼,还有这是正弦波的吧,是的话就买了 1000W就1000W吧  这价位估计也就能买到这 ...

肯定是啊,修正波的输出用不到lc滤波, 输出那大磁环电感和cbb就是~

网友D:
如果不是便携,想要耐用还不如买个二手的铁芯变压器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便携,想要耐用还不如买个二手的铁芯变压器的逆变器

嗯,也算便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