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宋2016款1.5T 手精 转向阻力皮带怎么调整张力

楼主(2022-04-14):
车辆早上冷启动时总会唧唧叫,在转向助力皮带上洒水后异响消除,热车后也会自动消失。怀疑是皮带松了,有没有大侠知道转向助力皮带怎么调节的?

补充内容 (2023-6-12 13:07):
更换了转向助力皮带,确定宋是没有转向助力泵张紧机构的。拿撬杆硬别着上好螺丝

网友A:
热胀冷缩,所以有声音应该不是皮带松了

另外,车辆超过5年的话,可以考虑把助力皮带、水泵皮带(发电机皮带)和涨紧轮一起更换一下,甚至可以考虑把水泵一起换了;外漏皮带和涨紧轮轴承基本上用个几年就该换一下

网友:
换皮带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喷点那个专门用于皮带的那种WD40神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所以有声音应该不是皮带松了

另外,车辆超过5年的话,可以考虑把助力皮带、水泵皮带(发电机皮 ...

皮带不贵,发电机皮带和助力泵皮带一起估计也就100,张紧轮和惰轮去年淘街得近300,现在搜还要150。看皮带没有任何裂纹,所以是想调整下助力泵皮带消除异响再开个一两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点那个专门用于皮带的那种WD40神油不知道行不行

也搜过   说用皮带蜡的话能顶两三个月

网友C:
张紧轮
张紧轮
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轮
张紧轮
张紧轮

发电机皮带有张紧轮,助力泵皮带木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电机皮带有张紧轮,助力泵皮带木有啊

BYD早期发动机的助力泵支架侧面后面有螺丝可以调节,
找找看有没有,再一个看看有没有惰轮可以调节,
一般都不会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YD早期发动机的助力泵支架侧面后面有螺丝可以调节,
找找看有没有,再一个看看有没有惰轮可以调节,
一 ...

是的  网上有看到    但宋上面我用内窥镜都没找到

网友D:
带张紧轮一般不响,只有轮子寿命到了会呼呼嗡嗡这么响。

调一下张紧度,用手提秤也能调。皮带可以换,要么拆下来用洗洁精洗,除油。。
多楔带那个楞磨细了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张紧轮一般不响,只有轮子寿命到了会呼呼嗡嗡这么响。

调一下张紧度,用手提秤也能调。皮带可以换,要么 ...

最左侧是助力油泵,是木有张紧轮的。张紧轮和惰轮都在发电机皮带上

网友:
皮带四万公里内的话就调一下吧,我看好像是有个东西按一定力度看变形尺寸。。。
大厂现在这种设计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