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WIFI6无线路由器WS7200拆开看了一眼

楼主(2022-04-14):
年前就收到了,插电不亮灯,以为坏了,结果昨晚拆开摸到芯片都在发热,通网一试是好的,用起来了。比较着急所以没拍两张。
两个螺丝在背面贴纸下面,然后周围都有卡扣,撬开的时候卡扣断了。收到的时候进水了,外壳也烂得不像样,回来放了三四天,北方这10%左右湿度的天气,估计啥都干了,才通电,不亮灯,就不管了,昨天想着把破烂路由都扔了卖了,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只是led灯掉了,路由工作基本不受影响。这外观卖钱是卖不好了,自己用吧。。。。

网友:
看到了好大一块散热片。

网友:
散热片下看起来有料,期待继续拆

网友:
有功率放大

网友:
路由试机只看指示灯而不插网线接电脑或者手机搜SSID,也真有你的,差点漏掉一个宝贝。

网友:
华为的无线貌似信号远点

网友:
超大的铝散热器。

网友:
散热片不拆,看什么?

网友:
外壳够大够厚

网友:
现在路由器都够强大,就看各家的固件如何了。

网友:
AX3 PRO 海思版本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还是华硕路由器可玩性好些

网友:
有必要搞那么一大块扇热吗?

网友:
这么强的散热,看来功率不小,拆拆看看。

网友:
可以卖掉,只是价钱问题

网友:
WS7200,海思4核心,4颗放大器,带NFC一碰连网。

网友:
无线非常稳定

网友:
主板下边那块PCB天线起到什么作用呢?NFC天线吗?

网友(2022-05-22):
还是华为做工好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会不会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