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CD播放器CDP-411拆解维护

楼主(2022-04-14):
比较忙,没拍几张,而且当时挺绝望,拍照就没动力,还好结果不错。刚开始感觉问题严重,无论什么碟放进去都直接出来。拆开看到光头都糊了一层灰,擦了一下,还是这样,把光驱拆下来,发现放碟根本不转,光头倒是动了,又看了一下机械部分,没看出什么问题,试不同的碟,发现开始转了,然后试音,又都好了,唉,真是无语,,,

网友A:
当年这些机,好多倍改成VCD了,导致市面上库存不多了。

网友:
我在以前的公司里见过,这款因该是低端入门级的。但是也比较少见,毕竟买纯CD机的还是不多的。

网友:
cd比vcd贵,不要改

网友B:
20年以前的宝贝。

网友C:
纯CD,没看到视频输出。
话说这种机器音质怎么样?
感觉用料一般。
板子背面怕是还有芯片,比如解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CD,没看到视频输出。
话说这种机器音质怎么样?
感觉用料一般。

单面电路板,如果不是插脚式的解码芯片的话,很多都是直接焊接在铜箔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年以前的宝贝。

看到屁股上的93年。。。快30年了。。。牛p啊

网友:
当年应该不便宜

网友:
早期的CD机。

网友:
电子产品折价太快了

网友:
这么久了品相还可以吧

网友:
可能长时间不用,润滑脂干枯了,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20年以前的宝贝

网友:
要给电容一个适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些机,好多倍改成VCD了,导致市面上库存不多了。

哈哈哈熊猫就是喜欢这东西

网友:
1993年制,比211 212 311 312 391好。电路跟497接近 (497有中国产)

网友:
我的第一台CD机也是93年买的,国产的,听了十几年,现在还收藏着。

网友:
确实90年代有好多被改成VCD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会说改过不少台了

网友:
这个看着应该不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