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430 耳机接线

楼主(2022-04-14):
日常操作吧,6根线,扒开是三根屏蔽线,内芯是正,屏蔽层是负,同颜色焊上就行,没难度。外壳两层,各5个螺丝,螺丝还不一样,怎么不累死自己去。。。音质就那样吧。

网友A:
线什么断了?

网友:
线芯还是挺粗壮的,做工实在!

网友:
自己动手修复一下,还是能用的。

网友:
把麦克看成了天线

网友B:
线是折断的吗

网友C:
那块电路板一个电子零件都没有还不如直接线对线焊接还能省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什么断了?

收的剪线耳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电路板一个电子零件都没有还不如直接线对线焊接还能省点成本。

见过好几个品牌都这样,不知道具体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是折断的吗

剪断的,,,

网友:
有可能曾经用于悬梁自尽,体重太大,砰一声

网友:
有原装线还好,上次跟风买了一个剪线的雷蛇头戴耳机,我刚开始以为里面只有6条线,可以试出来,结果到手傻眼了,这耳机是5.1声道的,里面很多喇叭,一个喇叭两条线要连USB的线控盒那,最后还是对照别人的帖子才把线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