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了一个黄皮万用表,品牌hd型号dt9205a

楼主(2022-04-14):
电信安装师傅拿了一个不开机的黄皮给我,安装9v电池不开机,拆开看了看,没有修的价值只有扔了,不知道这种垃圾生产来干什么,污染环境

网友:
那是你维修水平不够。一般开关不行,换一个。

网友:
别扔啊,基本上是开关接触不良,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不应该扔,至少可以做拆机配件

网友:
不应该扔,坛里有人会回收旧万用表的。

网友A:
刚才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说:所谓的安全就是卖高价的幌子,忽悠小白的!
所以,这种表就是生产给这些人用的!非要等出事了才醒悟!

网友:
从图上看簧片和拨盘磨损并不严重,是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说:所谓的安全就是卖高价的幌子,忽悠小白的!
所以,这种表就是生产给这些 ...

还醒悟,等得醒悟已经黄了

网友:
又见一堆大内脏

网友:
没看见,明显烧坏的地方,可能是主芯片烧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动力电380V交流,峰值537V了,部分万用表绝缘性怎么样不好说,为了安全还是用电工专用的且安全认证的万用表好点。安全出问题没有后悔的机会啊。。。

网友:
9205就是大个的廉价表

网友:
表笔座全是锈,这是受潮了。

网友:
看看电池扣内部接线

网友:
苹果手机不是老人机不能生产的理由

网友B:
这种低价表大多是技校学生练手后的产品,经常出问题。至于修不好,那可能跟你的水平有关。我最近就修了一个人家扔了的。芯片既不是40脚,也不是44脚,是46脚的。但我还是比较容易地将它的V+、V-找到了。电源直接接到这2脚,有显示。那就查其它电路了,包括开关延时电路、电源开关及相关线路。实际故障是电源开关坏了(开关质量比较差,时间不长及坏了),换了一个8*8的2位3通开关,又补焊了负极电源线焊点。最后完美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价表大多是技校学生练手后的产品,经常出问题。至于修不好,那可能跟你的水平有关。我最近就修了一个 ...

我还是比较容易地将它的V+、V-找到了。电源直接接到这2脚,有显示。

电源是指9V电池吗,V+接9V+极  V-接9V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比较容易地将它的V+、V-找到了。电源直接接到这2脚,有显示。

是的。你这个44脚的芯片很容易在DATASHEET上找到各引脚对应的功能。有显示,那说明7160主芯片是好的,其它就好解决了。注意,V-是接电池的负极,但不是表的地。你先测量一下开关在通、断位置时是否正常。开关左、右两脚连起来的一边是断的时候的位置。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