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GSM天线可以用于DTMB机顶盒么?

楼主(2022-04-14):
听说本地有DTMB信号,于是淘了个DTMB机顶盒,正好手头有根SMA接口GSM天线,不知道这两样接一起可以收到信号么?因为两个接口不同,一个是英制F头,一个是SMA,是不是直接用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插得上就能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四棱天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315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059-1-1. ...

这天线不是还要计算波长和阻抗匹配么?

网友B:
GSM是900M和1800Mhz双拼的。
目前DTMB 700M已经停播了,在500Mhz附近。

DTMB使用75ohm阻抗输入,GSM一般为50Ohm。

DTMB一般接受条件好的地方,用废旧闭路电视线就可以做,拨开屏蔽层15CM就可以接收了。拨开部分上下垂直放置,用绳子等非金属挂着就行。如果效果不好屏蔽线向下也引出15cm。
主要是要往室外引,朝着信号方向要对就是了。

不用机顶盒,新一点的电视可以直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M是900M和1800Mhz双拼的。
目前DTMB 700M已经停播了,在500Mhz附近。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

网友:
听说这样就可以收不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