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Kindle 10(青春版)TTL焊盘脱落怎么办?难道就这么报废了吗?

楼主(2022-04-14):
Kindle 10(青春版)某次显示电池图标,充电一晚上(有充电电流)依旧。长按开关键20秒后有重启动作,但是卡在大树界面、无进度条。反复长按短按各种网上的按,均以卡大树告终。拆机断电、加电各种按均失败。
于是打算焊接TTL刷机,无奈技术太差、焊盘太小,焊掉一个焊盘!
难道就这么报废了吗?特此求助于各位大侠:这个焊盘走线走到哪里的呢?能不能从其他并联的元件焊点上引出来呢?又怎么样

才能找出这个元件呢?

网友A:
就从中间那个点焊一条线出来盘成圈圈不行吗?没有趁手的工具?

网友:
看着好像还有一点痕迹,挖一下,飞线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多层板吧,那个点小心的刮下去

网友:
只能刮开一点飞线了

楼主:
那个点实在太小了,放了个回形针做参照物大家看看。焊盘都能搞掉,这么小的点真没本事引出来,更何况这个点太太太小了,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线路点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但价值估计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从中间那个点焊一条线出来盘成圈圈不行吗?没有趁手的工具?

真没飞过这么小的点。手上有T12、936,刀头尖头都有,风枪也有。技术确实不行,焊点实在太小了,放大镜下也焊不好。显微镜就没有了。

网友B:
用万用表尖头戳上面,然后周边的电容电阻脚找找,看看有没有直通的

网友:
原来的焊盘楼主都觉得小,那个过孔位就更没有办法了。去外面找专业的人员吧

网友:
去网上找找原理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尖头戳上面,然后周边的电容电阻脚找找,看看有没有直通的

掉焊盘的那个小点,的确是线路点。用万用表电阻档在附近元件上,测得分别与D14、D15两个点直通。周末回家再试试引线出来看能否刷TTL。

网友:
只是单纯的刷机需求嘛,还以为是要改 PCB.

搞一个缝衣针,用夹具顶死在过孔上,就引出电极了。

网友:
这些手机的板子都是无铅焊锡,熔点挺高的,需要先多堆一点低熔点焊锡,多堆一点助焊剂。

网友:
背面有很多 TP 的点,用万用表通断档,先测没有掉焊盘的TX脚,RX应该也是在旁边的TP点。
这个要是有电阻也是在主控附近,或者直接没有电阻。

网友:
你可以搞点修补电路的导电银漆,粘出一根引线就行,效果一样,只要还留着一点根就能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焊盘的那个小点,的确是线路点。用万用表电阻档在附近元件上,测得分别与D14、D15两个点直通。周末回 ...

猜到是接的那两个保护二极管,看完帖子发现你已经量出来了,哈哈。

网友:
挖板呗  多简单

网友:
用尖细的手术刀片,慢慢把焊点线路刮出来。

网友:
用11号刀片刮开一点,上锡,漆包线焊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