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自称湾湾产的傻冒象王养生壶,改成国内的智能养生壶

楼主(2022-04-14):
这个自称是湾湾的养生壶虽然有点年头了,但是也没用几次,主要是因为这个壶的程序设定比较傻,一般是用来烧水,要么就烧很久才断电,要么就烧不开,不知道是这个设计师是不是湾湾原装的,估计这个是设计用来煮粥的吧。
原来壶底下是三个触点,分别是火、零、地,明显不带测温功能,然而这壶里除了温度开关外,还用上了单片机控制,好像除了保温就没有别的功能了。

国内的养生壶一般是5个触点,多了一个感温探头,用来控制温度,于是只要给底座开孔换触点和安装感温探头了。

顺便看看里面

看上去啥都有,同样的4个按键,看不出方便在哪里。
改装中最麻烦的就是给底座扩孔了,这个外壳质量还不错。

网友A:
这就是个电水壶嘛

网友B:
我也有个,就当成水壶用,烧开了自己手动关上

网友:
养生壶不过是在普通电热壶基础上增加了温度检测并可按预先设置的程序加热烧水。

网友:
贾大国这样的东西很多,浪费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电水壶嘛

智商的重点是:养生。

网友:
加了预置程序的烧水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商的重点是:养生。

加了养生可以多买好多钱

网友D:
电路板竟然是简体字

网友:
买个壶 能养生

网友:
和开水壶差不多,感觉是国内代工

网友:
我有一个,喝茶,煮粥等等,后来扔了,基本没用。

网友:
竟然是简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就当成水壶用,烧开了自己手动关上

是啊,你说这个设计脑残不,还要自己手动再按一次,这设计师怕不是在线毕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竟然是简体字

湾湾很多在大陆开厂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