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络延长线有推荐嘛?poe供电,也就50米左右

楼主(2022-04-14):
poe供电,也就50米左右,拉线麻烦,就延长用下,看看,师傅直接用像电线那样拼接,结果能供电,但端口起不来。

用了这种,也不行啊

网友:
看你网线的质量了,全铜线50m松松的

网友:
延长50米没问题 但是要看你现在的线多少米啊   poe稳定的是100米内  什么设备 要求高就加装一个poe交换机  要求不高就加个级联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个压线钳自己压,我觉得没多大区别,个人千兆够了

网友:
实在不行,中间再加一路POE交换机。

网友:
末端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这个k2接线子,或者焊接,再不行可能你poe交换机有问题,或者两端网络接口氧化了。

网友:
楼主发的直连接头,短距离可以用,20米我用成功过。 50米用的失败了。

网友:
50米还是用线直接拉吧,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