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760p是否能用来量产

楼主(2022-04-14):
intel760p的主控是2262en 一个2262en的主控板套料要100多  一个二手256g的760p 在160左右
那不是买主控板送256g颗粒  不是血赚?

网友A:
inetl的不好搞吧

网友:
得看用的什么颗粒,还有你这个intel760能不能支持这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etl的不好搞吧

为什么呢  是没有对应的开卡工具么

网友:
定制的主控没有办法用公版固件开卡。不然二手760也不会是这价格。

网友B:
Intel的主控是定制/带锁的,而且主控是2262(G?)而非2262EN,想自己拿来用可能要换成公版,坛子里好像有大佬试过。

网友:
intel 535和2500pro后的ssd板子能开的都带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的主控是定制/带锁的,而且主控是2262(G?)而非2262EN,想自己拿来用可能要换成公版,坛子里好像有大佬 ...

那意思是不是自己换一个2262en的主控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C:
2262的料板之前开车价55一片,还带两个d9stq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62的料板之前开车价55一片,还带两个d9stq

55的赌过一把,翻车了。都缺件,而且有一个主控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的赌过一把,翻车了。都缺件,而且有一个主控还是坏的。。。。。。。

群友开车价,包识别的那种,不是臭鱼上的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量产的,不让厂家怎么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