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比0402大 比0603小的贴片电容

楼主(2022-04-14):
手机比0402大0603小的贴片电容,长度大约1.3mm,这个不知是什么规格

网友A:
也是0402,因为有的容量及其它参数要求较高,0402的标准体积做不到,元件就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0402,因为有的容量及其它参数要求较高,0402的标准体积做不到,元件就会大一些。 ...

这个电容10u,但点位图上标的是0603

网友B:
比0402小的就是0201吧,镊子都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0402小的就是0201吧,镊子都夹不住

有飞线镊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