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朗科n500s 120 rom点怎么短接

楼主(2022-04-14):
这个rom点怎么短接,只有一个点。和地短接没反应。

网友:
短接JP1的两个洞

网友:
这个没有原理图,没法判断,你尝试上电前用镊子短接孔位,多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jp1两个孔,板子一般都会有rom孔,只有极少数没有,比如江波龙某些msata。

网友:
两个白色方框里面的点两两相接试试

网友:
短接白色方框内的2个孔

网友:
应该就是那2个一起的孔 JP1 看看是不是这个丝印

楼主:
两个白色都短接了,,直接启动不了,其他没反应,就左上面一个圆点写的rom,不知道和谁短接,和地短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