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笔记本CPU被固定在0.48GHZ

楼主(2022-04-14):
又是公司的垃圾电脑,刚开机是正常的,过一会就变成0.48GHZ,之前还搞了半天,又怀疑过硬盘有问题,后来在PE里也卡就觉得不是硬盘的事了,发现CPU这个问题,现在刷了BIOS也没用,装300M的精简win7都会卡,5代的CPU又不一定装的上XP,就很蛋疼,最终还是装个精简版的win7给文员凑合用

更新:拔掉电源或者只用电源都无效,公司戴尔本比较多,换了个同款电源同样无效;Intel MEI驱动死活装不上,有感叹号,感觉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另外设置里面看有没有节电或者是休眠一类的选项,说不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A:
DELL电脑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CPU会降频

网友B:
限频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电流采样电路出问题了。

搜搜 笔记本维修厮 维修视频,他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
估计 要拆开后盖  给CPU重新涂硅脂,风扇也要 清灰了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有的机器电池挂了,电源又不够功率的话确实会限制频率。

网友:
DELL电源有协议,山寨的或者坏了没协议就降频 散热问题可以通过清灰排除,一般是忽高忽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L电脑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CPU会降频

原装适配器是指电源还是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装适配器是指电源还是散热器?

电源适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

电源坏了非的买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坏了非的买它的?

高防的电源也可以,只要有协议可以和主板正常通信

网友:
原先ibm时候的黑本,散热不好直接不开机的。

网友:
看下CPU温度,另外就是适配器找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笔记本维修厮修过类似问题 你看看视频 找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电脑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CPU会降频

拔掉电源也不行啊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大概率就是电池 电源那款有问题
有些笔记本如果没电池会降频,
有些笔记本没插电会降频
苹果笔记本,键盘鼠标坏会降频
一般笔记本,散热不好会降频
对应着找找看吧

网友:
看一下CPU风扇是不是坏掉了
或者硅脂变成了水泥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详细检查一下,可能发现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频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电流采样电路出问题了。

搜搜 笔记本维修厮 维修视频,他修过类似故障。 ...

我觉得是这么个事,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修好了应该的,修坏了再讹上我,还不如等报废了50块钱收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