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覆铜可以吗?

楼主(2022-04-14):
感觉有点怪?

网友:
第三张图是接地焊盘这个没问题,,另外两张图等大神吧

网友A:
覆铜的话,把走的地线去掉嘛。不然十字花焊盘的效果就不太好了。

网友:
不懂,但看着都已经很专业了哦

网友:
高频电路要求多,普通电路随便连,功能正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的话,把走的地线去掉嘛。不然十字花焊盘的效果就不太好了。

哈哈,多谢,原来如此啊

网友:
3楼高人,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B:
覆铜,我通常是决定要覆铜的网络都不布线,或者布了点位后再删掉,以前喜欢十字盘,现在都直接连了。你这个板好像是画的正负稳压电源?

网友C:
这么大的地……两个大电容那么放,强迫症表示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地……两个大电容那么放,强迫症表示不好看。。

哈哈,布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我通常是决定要覆铜的网络都不布线,或者布了点位后再删掉,以前喜欢十字盘,现在都直接连了。你这个 ...

是的,学画电路板

网友:
没玩过,能画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
用那个软件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覆铜,我通常是决定要覆铜的网络都不布线,或者布了点位后再删掉,以前喜欢十字盘,现在都直接连了。你这个 ...

直接连接,你怎么焊接的呢?
我在地线上也是直接连接的,但是焊接出来的焊点就是一坨屎。后面还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连接,你怎么焊接的呢?
我在地线上也是直接连接的,但是焊接出来的焊点就是一坨屎。后面还不好处理 ...

圈里面都是直连的 ,936烙铁手工焊就行,瞬时功率超过100W了,焊这个小意思,焊点也很光滑圆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圈里面都是直连的 ,936烙铁手工焊就行,瞬时功率超过100W了,焊这个小意思,焊点也很光滑圆润。

瞬时功率100瓦,温度呢?我可能是温度没有控制好。温度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