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整流桥后无滤波电容,放了个CBB电容,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2022-04-14):
这明显是个LED驱动,为什么是这样的操作?
输出端电容50V680uf, 空载测试该电容电压55V,输出端子50V;

输入端整流桥后是个CBB,实测CBB2端电压256V,什么操作?

楼主:
粉红色2点部分是CBB

网友:
输出恒流的,或许对电压要求稳定性要求不高

网友:
输出是高频,有电感和电容的存在,输出恒流波形应该是平直的,加上白光led也有荧光粉延时,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为了没有pfc补偿电路时提高功率因数,led驱动输出高频整流后驱动灯珠,led对纹波和干扰不敏感,次级一颗电解足矣,输入高压cbb换成大电解功率因数大幅降低~

网友:
这个算正常吧,也可能是因为耐压的原因,

网友A:
对纹波要求不高的位置,这样搞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纹波要求不高的位置,这样搞没什么问题呀

这样电解换CBB, 310就变2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