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遥控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2022-04-14):
无事网上闲逛看上了欣易XY5008数控可调电源模块、6--55V输入、输出50V 8A 400W 降压型、旋转编码电位器调节、带遥控器可调、可方便快捷地设定输出电压和电流、106块包邮、小巧功能多、种草了、买、

想再买个二手明伟开关电源、却看见另一款:洪铭S500-48、48V10A电源、全新的65包邮、还有三包、买来试试吧。

洪铭电源外壳有点薄啊、没明伟的厚、内部元件也有点缩水、用电阻丝做负载测试输出倒是足功率的、输出电压最高可微调到50.5V、

下面来改造、把电源和数控模块2合1、拆焊取掉洪铭电源的接口排、电容、NTC热敏电阻和保险管的一边脚也焊开。

找了片废铝皮、剪裁开孔、装上数控模块和输出插座、接好线、装好固定螺丝、上电开机测试没问题、改装完成、总费用170.

和我以前改的可调电源来个合照、遥控可调真的方便哦。

网友A:
有数控就是方便,可惜没有高电压大电流的,一般都是60伏以下的,要不然我也整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数控就是方便,可惜没有高电压大电流的,一般都是60伏以下的,要不然我也整一套 ...

有120V的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控就是方便,可惜没有高电压大电流的,一般都是60伏以下的,要不然我也整一套 ...

有高电压大电流的、不过价格就贵很多了、、

网友B:
看到电解电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他换固态电容——都是当年看电脑报落下的病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电解电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他换固态电容——都是当年看电脑报落下的病根 ...

好像当年都是换威马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电压大电流的、不过价格就贵很多了、、

还有400多,不用想了

网友:
这个成本高啊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昨天刚把双十一购买的无治数控表头和一年前的买的明纬S350-27改65v电压组装好,顺便加了一组T12焊台功能

网友:
遥控可调高端啊

网友:
这种业余用用非常可以,修笔记本,精密设备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