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万用表打板咨询,拨盘用裸铜还是镀锡

楼主(2022-04-14):
鄙人一块指针表,用了快20年了,表头灵敏度还很准,现想重新画个板,顺便改下档位电路,增加一些新功能。就拨盘设计咨询下有经验的大佬们。板子1OZ的最划算,2OZ或者1OZ镀金镀银都太贵,可以买块好表了,但是1OZ裸铜耐操不?如果镀锡,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粉末脱落导致短路(可以勤快点定期清洁),拨盘裸铜还是镀锡,有经验的大佬给个意见好不?谢谢

网友:
最好沉金。。。这工艺多用在转动或者接插件上

网友A:
重做指针表pcb的话要看你的拨盘什么样。如果是老式表那种可以考虑做成杭州那种铆钉的就不用担心磨损了,如果是v片的就老老实实做成厚铜+沉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做指针表pcb的话要看你的拨盘什么样。如果是老式表那种可以考虑做成杭州那种铆钉的就不用担心磨损了,如 ...

谢谢建议,铆钉的想过,担心V片顶不住。沉金的太贵了。。。

网友:
想用得好,得多花银子。按寿命算下来,单位成本并不贵,还用得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