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看着像小电脑主机的东东NC120

楼主(2022-04-14):
看着像现在的迷你电脑,但没有USB接口,键盘鼠标也是以前那种PS2接口,拆了看看。

主芯片查查是英特尔的但是没查到具体规格,

内存三星512K166HZ焊死的,看来没什么折腾的了太老了,没有看到有硬盘或是内存卡一类存系统的芯片,

网卡芯片是螃蟹10/100M的,没有5V小头的电源不知道能不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这玩意属于瘦型鸡,以前在北京转地摊的时候收过类似的。

网友:
云电脑的客户端,也叫瘦客户机

网友:
这个没有价值,别折腾了,就是一个瘦客户机,连接服务器使用的,类似于远程桌面,这个看来是非常老的款式了,稍微新点的,配置比这好

网友:
只能远程桌面用,没啥用处,不是真电脑

网友:
地产中介店面就是这种垃圾接个显示器充当门面的   哈哈

网友:
这是多人共用一台电脑用的,本质不过是个显示盒子罢了。

网友:
这玩意现在最多就是修显示器的时候做输入信号用

网友:
瘦客鸡要个电脑主机整天开着才能用.不过主机配置高可带几台这样的机子用用吧。视频或者游戏就别想了

网友:
主机一关就啥事都做不了了。

网友:
这个俗称拖机宝,房产中介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