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非常老款“闽日角磨机”——到拆轴承这步不会了

楼主(2022-04-14):
一做瓦工的亲属买了新家伙,准备丢了“闽日牌角磨机”这个旧家伙,我说捡来拆拆。
20几年前的非常老款“闽日角磨机”——到拆轴承这步不会了,转子和定子也不(会)敢拆(和现在的款式好像区别好大啊,现在的角磨机随便分解)

目前状况:动力非常强劲但外壳非常残旧,连铭牌也被粗糙的大手“吃”干净了,开关也被之前改装过,手把那边的盖帽也被挖少了几块肉,又是泥土反正外壳是非常的看不顺眼。
工作时转起来噪音非常大(好像有敲铝合金盖头的那种不和谐的声音),开始一度怀疑没有黄油,但是经过拆解,发现里面是非常丰满的黄油(虽然很黑但是还是有粘性的)。
好不容易(敲击螺丝法)打开头壳和头壳上盖,把机身和头壳齿轮部分拆分后实机,单机身的转子和定子工作是非常安静的(只是转子的声音)。那么问题来了,摇动齿轮主轴会稍微摆动,经过判断里面应该是608和6200(轴承)有间隙了特别是里面那个看不到的6200间隙更大,手头没有拉马工具;即便有拉马齿轮里面的6200也不懂怎么拆出来。于是跑到工具维修点咨询换2个轴承得多少钱,不大情愿的答曰:30人民币。查了查P夕夕那边某牌新家伙才34.99元一台。还是算了吧,准备上点新黄油换个开关盖上随便用用。先让它躺下休息等开关到再装起来。
高手们给点建议修不修?怎么修?

楼主:
找到个船型开关,挖孔打磨装上

网友A:
偶尔用用可以,但靠它吃饭买把新的吧

网友B:
铝壳角磨机,一般是石材打磨雕刻使用,寿命长,看过雕刻石材的,一台角磨机开机到停机最少一小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般角磨机经不住这么折腾

网友C:
能用就修,没用就扔一边吧,20年的工具了应该没人买二手的,偶尔用又不如递烟加工店借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用用可以,但靠它吃饭买把新的吧

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壳角磨机,一般是石材打磨雕刻使用,寿命长,看过雕刻石材的,一台角磨机开机到停机最少一小时,每天工作 ...

这台角磨机给这个师傅创造了不少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修,没用就扔一边吧,20年的工具了应该没人买二手的,偶尔用又不如递烟加工店借一把 ...

那是。但是借着看人眼色。自己有个随时随地开干。

网友:
新的两个也不如一个旧的耐用。无非就是轴承磨损间隙大了,齿轮啮合不对了。有配件的话还是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