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看看我用Sony电芯做的手机电池 华为mate10和三星note8

楼主(2022-04-14):
用Sony(现murata)电芯做的,这个电芯应该是业界最好的了,初始放电平台高,内阻低,循环寿命长。
用点焊的。
mate10的那个有放电曲线图,容量什么的都有。

网友A:
私信个购买地址?

网友:
外形尺寸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个购买地址?

好的,我发给您

楼主:
这两个电池就是原尺寸,mate10电池有两个电芯供应商一个atl 一个Sony,Sony电芯版比较少的。
note8电池有两个供应商一个三星自己sdi电芯 还有一个是sony,Sony版极为少见

网友B:
可以帮忙定制吗?有个VIVO NEXS,电芯老化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去售后换也是很早的库存,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忙定制吗?有个VIVO NEXS,电芯老化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去售后换也是很早的库存,也不行了 ...

有合适电芯你寄电池过来就可以。nex s 是吗?你报电池容量还有尺寸过来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忙定制吗?有个VIVO NEXS,电芯老化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去售后换也是很早的库存,也不行了 ...

有了 4000mah比亚迪电芯。你寄电池过来可以做

网友C:
苹果6sp的电池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6sp的电池能做吗?

苹果6sp可以

网友D:
私信购买地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信购买地址,谢谢了

好的 已经私信您了。

楼主:
6p 6sp 高容电池 3450-3470mah

楼主:
我这里有多种型号diy的手机电池,均为实测容量大厂电芯做的,容量实测最少有原装电池的容量,少部分是超容的。
有苹果系列   lg v20  v10  HTC u11 u11+  vivo xplay6 三星系列 华为系列 小米系列 其他还有

网友E:
大佬麻烦私信个地址,另外问问手机电池,系统显示1%电量的时候,电芯的电压是 3.7V附近吗?还是3.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麻烦私信个地址,另外问问手机电池,系统显示1%电量的时候,电芯的电压是 3.7V附近吗?还是3.0V啊。 ...

好的
一般空载是3.4v-3.5v 看电池新旧,如果电池内阻大了 可能就3.7v了。手机基本上是不让电池完全耗尽,充电也不让充电满到4.4v。这边容量测试仪的标准是测试到3.0v

网友F:
我也DIY过一些手机电池,因受到外形尺寸、电压(手机电池基本上都是标称3.8V或3.85V)的限制,往往最后能找到的可用电芯尺寸都是略小于原装电芯,自然容量也小于原装电芯,而且一些电芯容量存在虚标的情况。DIY出来的容量效果大约只能达到原装电池的七八成这样。
楼主也私信一下购买地址,我找找看有没有合适尺寸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DIY过一些手机电池,因受到外形尺寸、电压(手机电池基本上都是标称3.8V或3.85V)的限制,往往最后能找 ...

我这边电芯都是高压纯钴的,现在有的是4.47v的。好的

楼主:
有定制手机内置电池需求的朋友,可以问我,部分手机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定制手机内置电池需求的朋友,可以问我,部分手机可以。

私个地址,好电芯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