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三星笔记本有线网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4-14):
一个老三星笔记本,很长时间没用过有线网卡了,昨天试了下,不是连接不上,就是连接出错,要不就是连接上了但打不开网页,清洗插口,接触点很明亮,重装驱动,都不行,偶尔能连上时用测速软件可以测速,可以达到全速,就是打不开网页,杀毒软件修复上网,有问题,修复后还是打不开网页,但是用无线上网没问题,折腾了一两个小时,突然可以打开网页了,但是很慢,再过有半个多小时就一切正常了,打开网页秒开,想着是好了,谁知道今天上午打开电脑又不行了,和昨天差不多,今天又多了一个DNS错误,右下角图标有个感叹号,折腾半天也没用,谁知道下午开机又好了,网页秒开,晕了,这是什么毛病,主板上网络芯片有灰尘还是由零件失效

网友A:
换个驱动看下,软件故障吧

网友:
是不是当时连接路由器的设备太多了?

网友:
PE下试过没有???

网友:
换根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看下,软件故障吧

换过驱动,一样的问题,但是好了的时候就可以上网,很正常

楼主:
换过网线,同样的问题

网友:
推荐看下网卡的电源管理设置,前两天才遇到过WIN8.1网卡一直是黄叹号,就是改电源管理设置解决的

楼主:
没试过,我的pe版本好像不支持这个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我的pe版本好像不支持这个网卡

试了再说...

-=-=-=-=-=-=-==-=-=-

网友:
我的三星笔记本305V4A,因有线网卡部分靠近散热区,现在硬件都不显示了。应该是高温损坏了。

网友:
路由器DHCP问题吧 查查IP地址 是否正确 路由器端换个网线端口试试 DNS试一下 百度公众dns 180.76.76.76

网友:
系统问题吧,重装一下应该能用的

网友B:
一会能用,一会不行,但工作时间长了就可以用,感觉是受潮,有漏电,导致网卡不好用,你用吹风给接口加热试试,确定是不是加热好转,如果是,先清洗网卡部分,不行只能送修,或者就用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会能用,一会不行,但工作时间长了就可以用,感觉是受潮,有漏电,导致网卡不好用,你用吹风给接口加热试 ...

多谢指点,就是你说的问题,用吹风机加热下就好,有空拆开清洗下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