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905w救砖固件

楼主(2022-04-14):
x96 mini2+16g
s905w砖机 亮红灯,求救砖固件

网友A:
有没有TTL?先跑码看看砖成啥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TTL?先跑码看看砖成啥样了。

ttl上rx的焊盘点掉了,晨星cpu不是号称刷不死吗,只要找到短接点就行了吗?我再想想rx点怎么解决吧

楼主:
已找到短接点求可救砖的刷机包

楼主:
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啊!谢谢

网友(2022-11-06):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啊!谢谢

有没有QQ,我有一个传给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