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有没有可能被“扩容”

楼主(2022-04-14):
我说的扩容,是指像电脑那样被认为改了参数,不是说的真正增加容量。
手头拿着几台闲鱼买的二手手机,别的不谈,只说几台二手的mata20.
4台mata20,处理器完全一样
自己原来一台,6+128内存。
闲鱼买的两台,6+64G。去贴膜时老板告知才发现,其中一台屏幕明显小,说是后配的国产屏,但色彩正常。
闲鱼买的一台mata20X,更贵一些,8+256内存。到手才发现色彩较差,问卖家说是换的国产屏,总之最后接受了。

使用一段时间发现,这台mata20X明显较慢。我是将其中一台的内容直接克隆的,没有多安装任何别的,而且都是只玩过淘宝、淘特、支付宝,不知为啥这台按理配置最高,为何明显慢?而且慢的不是一两点,比我的那台荣耀V10还慢,时常需要退出程序在打开才能运行。

有没有可能从设置中看到的处理器和运行内存都是假的?

网友A:
那还用问么,多年之前不就有这种修改了参数的手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用问么,多年之前不就有这种修改了参数的手机么

怎样恢复原来的参数?或者怎样查?

网友:
佩服国人的高超的技术,什么玩意都能修改,硬硬的把内存8G,硬盘500G的电脑修改成了内存1TB,硬盘1000TB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恢复原来的参数?或者怎样查?

先要搞清楚正确的手机型号,再线刷对应的手机官方系统!

网友:
你去搜下国产手机看看配置就知道可不可能了,1T,2T内存都是小事

网友:
你买到了emmc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扩容”手机,还有些山寨机,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出了慢其它看不出来。

网友B:
内存信息可以 1%得手机。你遇不到。闪存信息无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信息可以 1%得手机。你遇不到。闪存信息无法更改

没太明白,是说运行内存可以扩容、存储不能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是说运行内存可以扩容、存储不能扩吗?

我说的是 通过软件串改。不是硬件。不过这种情况很少。不能被大家误导

网友C:
有,这是老把戏,本人有一美图手机就是这样,装不上软件,用360可查出问题。

网友:
应该说很容易被扩容,特别是山寨手机

网友:
所以说,尽量避开二手手机,水太深了。

网友:
买自用的,别买商家贩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是老把戏,本人有一美图手机就是这样,装不上软件,用360可查出问题。 ...

360能真实查出来运行内存、处理器、存储信息吗?行的话安装一下试试。电脑安了就会有一大堆麻烦,不敢轻易实验,也是了一下其他的,都不能真实显示原始容量

网友D:
有的,最简单的就是系统层面做手脚,之前见过一个垃圾平板,显示 6+128,实际2+16的。这种可能在不依赖系统的9008或者其他工厂/恢复模式下才能看到真实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最简单的就是系统层面做手脚,之前见过一个垃圾平板,显示 6+128,实际2+16的。这种可能在不依赖系统 ...

9008或者其他工厂/恢复模式下
能说的具体点吗?没搞过不懂。
恢复默认设置不行,更进一步则不会。看意思是9008指的某种软件?

网友:
佩服国人的高超的技术.....

网友:
记得是用360的手机版测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