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次发帖,关于机顶盒刷机

楼主(2022-04-14):
本人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望各位海涵,自从接触机顶盒破解到现在的固件编译,针对市面上的海思3798mv100的芯片盒子,目前已测试的有创维,华为,魔百盒101,九州8098等这些非高安的盒子可以直接通过卡刷破解,其固件也可以共用一个,当然这个里面包含有系统的主要文件如boot.img文件,还有刷机脚本,一般只要替换后通过厂签后就可以共用,直接系统升级,而且这种刷机方法一般不会把盒子搞成砖机,我已测试过,方案绝对可行,所以不需要到处找这个找那个固件去刷,根据这个思路我相信后面的其他盒子这种方法应该也行得通,但我没有去试验过,后续我会通过试验后再来跟进,纯文字描述,下次有机会,图文并茂一并奉上,今天就说到这里,未完待续...........................

网友:
欢迎新人发贴

网友A:
欢迎大佬发帖。我的680R也是Hi3798MV100,求一个好用的固件。

网友B:
化为原厂的升级包如何解包、重新打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为原厂的升级包如何解包、重新打包呢?

其实打包解包只是相对于一个压缩程序,主要是签名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大佬发帖。我的680R也是Hi3798MV100,求一个好用的固件。

系统有没有升级选项,有的话私信我给你发一个固件测试

网友:
全志H6能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为原厂的升级包如何解包、重新打包呢?

用华为专用解包打包软件解包打包即可,修改刷机脚本,添加自启动脚本,替换rec等主要文件即可,然后打包签名,复制U盘刷机

楼主:
你想怎么玩

网友C:
楼主厉害!我也是一台CM101s,NAND-m8233版本的,听说很好刷机的.可是我下载了相当多的刷机包,按照教程都不是机器人倒下,就是刷完了也是开不了机.淘宝上花了10元买刷机包,也是没成功,楼主有没有支持这样的包呢?

网友:
这个一定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我也是一台CM101s,NAND-m8233版本的,听说很好刷机的.可是我下载了相当多的刷机包,按照教程都 ...

芯片多少,截图看一下

网友:
海思的芯片卡刷包可以破解recovery文件,替换卡刷包里面的recovery文件 跳过厂签,直接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