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烤箱里面的转换开关

楼主(2022-04-14):
十几年前的烤箱。侧开门,现在都是下翻门了。三个旋钮。

烤箱顶部是活盖可以煎烤,这种设计好像现在也没有了。

顶部的烤盘

背面铭牌,2005年的产品。

内部一览,机械控温、功能转换开关、机械定时器、
旋转烤架电机、四根加热管还有一个测温。

功能转换开关正面,五档选择。
保温--不加热(利用余热);煎--上管加热;
回转烤--电机转+上管加热;猛火烤--上下管同时加热;
烘烤--下管加热。

拆下来,四根线,上面黑色标号1 接电机,白色标号L接电源
下面红色标号2 接上加热管,黑色标号3接下加热管。

去掉接线

拆掉上盖

再拆

接线标志

旋钮底部是铜的,靠这个不规则形状改变接线导通状态,
完成不同的功能选择。

转换各档接线导通状态。

结束。

网友:
这上面的烤盘有意思,不过感觉不实用,谁家这种东西还不都是放那里,有几个来回搬来搬去的

网友:
设计的蛮烧脑呃,但是接触成功率蛮高。

网友:
还是电子式控温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