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 IS902E + HCND1 Boot FW 量产无法获取盘符?供电问题?

楼主(2022-04-14):
黄鱼入手了一种 IS902 双贴板,把主控换上 IS902E,尝试 DIY 出 902E 主控板

板子比较薄,风速一大了还容易变形。
HCND1 颗粒焊上,过程略过,先贴一个颗粒试试量产结果。

打开最新的 IE902E量产软件,

可以看到正常识别到颗粒,默认配置已经包含了“打开DDR”,结果就是量产过程中掉盘,
出现 Boot FW 无法获取盘符,这一错误

现在不论单帖颗粒,还是双贴,不论打开DDR 还是关闭,都是这里错误

听说可能是供电问题,还有啥补救方法吗?换掉垃圾电感?

楼主:
没找到 IS902E 的数据手册,目测引脚跟 902 一样,难道典型应用电路不同?

网友A:
我遇到过报错,一般是两个问题,一是垃圾电感(必须换掉),二是工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报错,一般是两个问题,一是垃圾电感(必须换掉),二是工具问题 ...

第二天把前一天的902E插上电脑,直接认出了16G
读写文件没出错,麻了

回头换电感看看

网友:
厉害了!902e/hcnd1经典组合

网友(2023-06-02):
这个不一定是供电问题,去掉cache的勾也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