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铁帽三极管:Motorola 2N5109

楼主(2022-04-14):
这个管子买来用在有源环形天线上,买了十个测放大倍数小的20,大的到200参差不齐,还有一个C,E间有阻尼二极管,挑了两个放大倍数相差小的来用,天线接收效果很不错,比我用IC做放大的 效果好很多。有一个E极开路就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也看不出什么来,卖家说是翻新的,但是看管脚不像是翻新的,因为管脚看不出来有续接痕迹,用以前库存的管子翻新倒是有可能。有大佬知道这管子的来历吗?

网友A:
山寨 摩托罗拉晶圆底层不用白胶的

网友B:
这硅片,小鸡吃米图

网友:
必须是假的,哈哈

网友:
假的是120%是真,现在能买到摩托这个型号的原装管只有拆机的

网友C:
看DIE面积,百分百假货,以前的老管子制程工艺不行,DIE面积都比现在新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 摩托罗拉晶圆底层不用白胶的

假是120%是假的,就是不知道这管子到底是有用库存杂牌国产管翻新,还是现在新生产的,从放大倍数看绝不是现在生产的,现在生产的放大倍数不会参差不齐相差这么大,还有这种管子商用早就不用了,即使现在生产也不会用这种封装。这种管子只有电子爱好者在用,这市场很大?TB上好多卖这货的,翻新的成本能收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硅片,小鸡吃米图

这是高频管不是低频大功率管,硅片这么点大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DIE面积,百分百假货,以前的老管子制程工艺不行,DIE面积都比现在新的大 ...

看放大倍数就是7,80年代国产管,但是封装工艺又不象,封装工艺比7,80年代的国产管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DIE面积,百分百假货,以前的老管子制程工艺不行,DIE面积都比现在新的大 ...

搞不懂这管子是什么来头,有老外说这管是韩国生产的,但是用是没有问题,环形天线上用比也不知道那里生产的非进口9018效果好

网友:
这是假货吧,山寨

网友:
那么小的硅片,山寨无疑。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我估计是国内小厂家新生产的管子,换个logo而已。

网友:
高频铁壳三极管,玩无线电

网友:
摩托罗拉1999就把分立半导体分出去成立onsemi,这个034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我估计是国内小厂家新生产的管子,换个logo而已。

看封装工艺又不像是小厂,是大厂的工艺,看放大倍数又像早期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