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来展示几个老开关之二:蛋形床头开关

楼主(2022-04-14):
年代从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

网友:
《神奇开关在哪里》

网友A:
这种我还真没见过,小时候只用过那种灯头上带开关的,可靠性很差,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保存得真好。也有2个,一直用,外壳没光泽了。

网友:
我记的50年代我家就用这种左右推电木开关,灯带一个圆锥形陶瓷砣玻璃灯罩用时上下左右拉很远很方便线是双麻花线

网友:
老物件了,好久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还真没见过,小时候只用过那种灯头上带开关的,可靠性很差,经常接触不良

...

这俺看过,楼主那蛋型第一次见

网友:
一个拉线开关勾出这么多保存完好的远古物件,真是长眼了,,,,,

网友:
这种开关比现在的船型床头开关质量好多了,我买过几个白色的船型开关没用多久就开始接触不良,打开看静接点是利用一个固定接线端子的铁铆钉,动接点也是铁的,整个开关就是接线端子是黄铜的,肯定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还真没见过,小时候只用过那种灯头上带开关的,可靠性很差,经常接触不良

...

记得当时夏天开关时,要特别小心,怕烫手!

网友B:
看到蛋形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当时夏天开关时,要特别小心,怕烫手!

的确是这样,按的时候松松垮垮的感觉就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蛋形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想到你的蛋蛋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

网友:
这两天论坛流行拆拉线开关。

网友:
还有个通用电器的?

网友:
收藏级的老物件,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收藏的真多,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这种开关我还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