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L9210 v1.29.8 / RTL9210B v1.29.12 固件整合包 v2

楼主(2022-04-14):
今天搜刮到了1.29.12的固件,注意仅限9210B,9210目前最新版本仍为1.29.8。海康MD202测试通过。

如需更改配置文件请参考坛友的说明/翻译:[Other] 瑞昱RTL9210B芯片的固态硬盘盒升级最新固件v1.28/v1.29.8版本以及教程
新版固件改进内容(来自station-drivers):
Version V1.29.12.011122
Fix Compatibility with Samsung M.2 SSDs und Samsung Data Migration Too
---------------------------------------------
Version V1.29.8.122921
Fix problem If your HDD/SSD could not be detected or kept disconnected from your Mac

全版本整合包请见二楼刮刮乐。

补充内容 (2023-2-6 15:19):
v4.1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812-1-1.html

补充内容 (2023-6-10 21:04):
V5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396-1-1.html

楼主:
全版本整合包(RTL9210 1.29.8 / RTL9210B 1.29.12 / GDFW_A&B 4.22.27 / MPTOOL 1.12.0.310)

https://kevinmx.lanzouj.com/iUINQ036ovid密码mydigit

网友:
真都能搞到,厉害

网友:
这个厉害 正在找这个

网友:
感谢lz,正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
晕了,这个芯片最近更新很猛啊!

网友:
虽说现在还用不上,还是先下了,感谢LZ~~~~

网友(2022-05-29):
谢谢楼主 正在找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版本整合包(RTL9210 1.29.8 / RTL9210B 1.29.12 / GDFW_A&B 4.22.27 / MPTOOL 1.12.0.310)

https://ke ...

?????????

网友A:
这个确实够全,我看楼主的speed也是high,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刷固件刷成了high,原来是super的,super的速度应该比high的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够全,我看楼主的speed也是high,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刷固件刷成了high,原来是super的,super的速 ...

刷固件的时候确实可能是这样的。重新插拔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固件的时候确实可能是这样的。重新插拔就好。

今天折腾这个弄了一天,期间也有出现过super,不过大部分时候是full和high,目前没找到好用的固件,温度控制非常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折腾这个弄了一天,期间也有出现过super,不过大部分时候是full和high,目前没找到好用的固件,温度 ...

有没有可能,我是说可能,Type-C正反面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我是说可能,Type-C正反面会有影响

确实是线的问题,换了根10G的线显示正常了,但是10G的线温度太恐怖了,感觉能上一百度

网友B:
大侠,我刷了1.29之后,硬盘盒是不是没有睡眠了,
特别热。还有一个1.23没有刷,1.23待机就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刷了1.29之后,硬盘盒是不是没有睡眠了,
特别热。还有一个1.23没有刷,1.23待机就凉快
...

注意配置文件选择。另外休眠设置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配置文件选择。另外休眠设置可以自己改的。

我改配置文件了,休眠被注释掉了,我恢复了也不管用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