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联想ThinkServer RD450X 主板开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2-04-14):
1.主板插上普通的ATX双路电源,主板电源灯能亮,但是不知道怎么开机,BMC远程管理,远程开机失败,因为识别不到服务器电源
2.主板 CPU 接ATX双路电源,针脚线接上原来的服务器电源主板等,能开机风扇转,但是屏幕不亮

商家有解决方案,想买个教程不肯卖,要把板子寄过去给他们改好发回来。现在疫情快递全停了,只好问问有没大佬懂的。能开机就行!

我现在的机器,默认的服务器电源能正常开机使用!

原始的主板

商家改装后的展示图: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改29号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改29号端子

看商家图片是 短接 29号 第四排 上下2针,但是我短接了没反应,用电压表测,电压不断的跳动,变化的

网友:
到联想网站去看有没有主板的手册。

网友B(2022-05-16):
楼主,rd450x怎么让独显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rd450x怎么让独显显示啊?

我是直接插的独显 750TI,也不记得设置什么了,反正进入系统后 就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了板载显卡,其他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