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自行车做个电子铃铛(续)

楼主(2022-04-14):
上次做的电子铃,自认还不错,但有坛友提出铃声或许小了点儿。随带出在街上试一下,果不其然,在人车少的情况下还可以,但到了稍繁华的地段就显得音量不够。又查了些资料,正好手头还有TDA2822M芯片。前段电路不改动,后面只是将LM386-1功放电路换成TDA2822M(BTL)功放电路,在8V电压加持下,其输出功率可达1W左右。将可调电位计100K调至1/4/位置,输出音量比使用LM386-1明显增加约1/3,总电流也增加到了580mA。担心扬声器的功率限制,未敢继续加大音量。
TDA2822 低电压双路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主要特点:
1、电源电压范围宽:(1.8~15V,TDA2822M),电源电压低至1.8V时仍能工作
2、静态电流和交叉失真都很小,电路可工作于立体声双声道,也可接成BTL电路;
3、立体声工作时输出功率为1W×2(Vcc=9V,RL=8Ω,THD=10%)或110mW×2(Vcc=3V,RL=4Ω,THD=10%)。TDA2822M采用双声道设计,其最大供电电压为15V,最大电流1.5A,最小输入电阻100KΩ,当输入电压为9V,输出为4Ω时,频率为1KHZ时,输出功率为1.7W/声道。
本电路中TDA2822采用BTL连接方式,其静态电流为6mA~9mA,输出功率可达1W以上。
原使用的386电路

改编后的2822电路

网友:
1W声音也不行啊,还小,期待你后续更新

网友A:
我那有个12V的警报喇叭是不是可以给我小电驴上搞个DCDC然后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有个12V的警报喇叭是不是可以给我小电驴上搞个DCDC然后接上了

可以,我大学毕业时骑行中国,改的电控就是用的12v汽车喇叭,比电驴自带的分贝大很多。便宜,简单,可靠,没待机电流

网友:
人多的地方还是汽笛管用

网友:
这个真可以,为什么生产厂家不配铃铛?我也正准备加一个

网友B(2022-06-14):
为什么不用压电陶瓷片,厂家的电铃都是压电陶瓷片的,声音大耗电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压电陶瓷片,厂家的电铃都是压电陶瓷片的,声音大耗电小

原来是用压电陶瓷片,但是压电陶瓷音腔设计有点复杂,若设计不恰当,很难发出理想的大音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用压电陶瓷片,但是压电陶瓷音腔设计有点复杂,若设计不恰当,很难发出理想的大音量。 ...

是的,压电陶瓷片是靠音腔共鸣来扩大音量的,共振频率也很重要,可以用报警器之类的成品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