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送的水星150m无线路由信号很差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4):
装宽带送了一个水星的150m路由器,也算正常用,大概有1年多24小时通电用,突然开始无线信号就有问题,可以连接显示满格,但是就是连不上网,后来发下需要离得近,没有遮挡才行,就是一个桌面,路由器在下,手机在上,信号满格连接上了,也打不开,把手机拿到桌子下就行。

要是无线信号,其实离很远都能显示连接,就是打不开网。有的新点儿的手机,倒是隔着桌面的连接上网,远一点儿也上不去。

就是wifi信号挺好,上不了网,需要离得近才行,这是芯片不行了?

网友:
换掉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
电子垃圾,扔了换个吧

网友:
150M路由可以换了

网友:
我用的小米千兆 感觉也不怎么样  也是有型号不能上网    感觉还不如光猫带的wifi好用

网友A:
卧槽这么坑!送150M的路由器,这玩意太垃圾了,没折腾的价值换了吧

网友:
有精力有条件换电容试试。

网友B:
这个不是14年的么?
可能是电源不行了或者咋了,一般其余部分不会坏的。
换一个就是了。150M的是2.4G里面最稳定的了。买个也不贵

自己修可以输入那个电解电容换一个16V470~1000uF。
电源坏了这电容也够了,然后替换一个12V1A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找个或者买个别的光猫电源替换掉可能能好。

网友:
这玩意要不差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14年的么?
可能是电源不行了或者咋了,一般其余部分不会坏的。
换一个就是了。150M的是2.4G里面最 ...

这玩意说次吧,150m穿透信号看着还行,说能用,只能显示连接,不能上网。

临时用用而已

网友:
过时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么坑!送150M的路由器,这玩意太垃圾了,没折腾的价值换了吧

仍单位临时用,就是觉得奇怪,wifi信号好,穿透也行,就是有效距离非常近

网友:
去黄鱼淘一个K2P吧,永远的王者

网友:
信号分发送和接收
信号很强的只是发射信号,说不定接收信号的天线断了

网友:
送这个东西?太坑了吧,地摊5块一个没人要

网友:
我家还在用网件614呢,非常稳定。

网友:
看了一下路由器的型号,这是很多年前的路由器了,不适用于现在了。
2.4ghz范围小,也就只能管20-30平,范围大了就弱信号/没网。
换个k2/k2p,刷padavan 比这个要好多了,k2全新35-30元,二手k2p价格在100-120左右,比这个要好多了。

网友C:
之前有人发过更换电容解决无线路由的wifi信号问题。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接收电路有问题,比如芯片内置的L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人发过更换电容解决无线路由的wifi信号问题。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两个手机同一位置使用,夏普s2和红米k30,显示信号都会,但k30倒是能上网,s2就不行。都是路由在桌子下,手机在桌子上。
s2

k30